hp v3000屏不显示

楼主(2011-09-18):
hp v3000屏不显 外接正常  屏检测过  确定是好的

网友:
惠普V3000、DV2000机器路人皆知的显卡门呀,拆机用风枪350度对显卡芯片核心吹一会儿看能不能点亮屏,是就是显卡坏,最好换改良版显卡。

网友:
我也怀疑过显卡  刚开始按显卡会白屏  我把显卡拔了值球重装了问题依旧  我怀疑显卡坏了  买了个显卡  就你说的改良版  装上去还是那样

网友A:
显卡核心吹了,不亮,查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核心吹了,不亮,查屏电路。

查了  没发现异常

网友B:
你按显卡都白屏了,应该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没做好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显卡,其余的你查了没

还有哪里要查  详细点

网友D:
LZ你先看看插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跑多少,看看电流正常吗,在看是哪的问题,或拆下来量下各电感的电压,测下各电感的阻值,不能一味的怀疑显卡,我上次修个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按显卡都白屏了,应该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没做好显卡

我是发现按显卡白屏才做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先看看插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跑多少,看看电流正常吗,在看是哪的问题,或拆下来量下各电感的电压,测下各电 ...

电流正常的  你修的哪一块  具体点

网友E:
查一下屏线有没有断路或者短路。

网友(点评):
屏和屏线一起送去检测的 而且屏用别的全测OK的V3000板子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显卡的供电正常吗 显卡供电不正常外接有的也会显 屏的供电有吗 还遇到过 屏线有问题的 试试屏线好的坏的 ...

屏确定好的  已经送去检测过了

网友:
看者不太像是   显卡了   多查查屏那一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屏线有没有断路或者短路。

屏确定好的  已经送去检测过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屏线啊。

网友H:
这个是典型的显卡问题,换全新的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确定好的  已经送去检测过了

屏和屏线一起送去检测的  而且屏用别的全测OK的V3000板子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典型的显卡问题,换全新的显卡就可以了。

显卡换过了  而且是改良版的

网友I:
再做一遍显卡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再做一遍显卡看看吧

已经做了两次了  我怀疑可能和显卡没关系了  原装的拆了值球重装不行  买了新显卡还是改良版的装上去也是原故障

网友(点评):
换一下内存和打一下阻值,打一下屏线阻值或者用波打一下波看,

网友:
测量一下北桥和显卡之间的数据线

网友:
显卡供电检检看,这机器有时做过显卡后容易断线,显卡供电的电感是否坏,两头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都是显卡惹的祸。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哎  不修了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显卡做了三次  问题还是那样  也量不到什么问题  换板吧客户又嫌贵  所以直接退给客户算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      应该是屏供电那一块

网友:
你先看下电流是不是 亮机电流··上次我修过一台V3000是CPU坏了AMD的

网友:
曾经好像看到过相似的帖子 有人说怀疑现存  觉得有一定的可能

网友:
这机外接正常,那显存应该是好的,我觉得应该重点查显卡的LVDS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外接和LVDS供电不是同一组供电。

网友:
显卡周边的电阻   会不会换显卡的时候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