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开烙铁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各位师傅好,请问一下,恒温烙铁在焊接,比如说引脚密的IC时,温度设定地380度左右。烙铁头只要稍微不焊接停留几秒,头就氧化了,请问一下,你们焊接时,氧化后,你们是加锡丝除氧化层了,还是用有水的海绵擦几下去除氧化层了啊,要是加锡丝的话,焊接一会后,头就不粘锡了,得一会一会得用新的锡丝去除氧化层,感觉挺麻烦的,用海绵除氧化层感觉不太好用,请问一下各位师侠你们是怎么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的啊。烙铁温度调的也不是太高啊。

网友:
一次用完就加息防止氧化

网友:
氧化的只是烙铁头上的焊锡。不是烙铁头本身。

网友A:
如果焊接时烙铁头会氧化得那么明显,那就是你烙铁头的质量问题了,我的放着干烧半小时都不会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接时烙铁头会氧化得那么明显,那就是你烙铁头的质量问题了,我的放着干烧半小时都不会氧化

不是吧,我的是安泰信的938的烙铁啊,180元买的,在焊接引脚密的IC托锡时,容易氧化。380度温度应该不算高啊

网友(点评):
那就可能是你第一次上锡时,没有做好烙铁头处理工作

网友B:
对了,海绵加水,擦烙铁头有什么用啊,

网友(点评):
加热时,清除烙铁头上的焊锡和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海绵加水,擦烙铁头有什么用啊,

第一次用,在烙铁头上加锡来啊,还得怎么处理烙铁头了啊。难道你们托引脚的锡时,烙铁头就不会氧化吗。谢谢上面的这位师傅啊。

网友:
氧化的这么快,把温度调低个二三十度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温度不要这么高,用烙铁海绵除去氧化焊锡效果很好,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
氧化了沾一下松香试试

网友:
托焊IC引脚时温度不用调到这么高。

网友:
只能说你买的头不好
好头点一天几乎都不会氧化的
就算是氧化了,用海绵一沾就好

网友C:
温度太高!用砂纸磨一下烙铁头,温度调到200度左右,把烙铁伸到焊锡膏里面给头加焊锡焊锡,拖焊的话温度330差不多了

网友:
学了不少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太高!用砂纸磨一下烙铁头,温度调到200度左右,把烙铁伸到焊锡膏里面给头加焊锡焊锡,拖焊的话温度330 ...

936的烙铁头不能磨吧,老大

网友:
海绵不要加太多水烙铁头再上边擦拭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上松香,也可以擦海绵,不过不怎么用时最好把温度调低。

网友:
焊接时烙铁头变黑不是氧化了,是松香炭化了
用吸水的海绵洗一下,同时用焊锡化了再甩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海绵擦完后,多上点上锡,过一会甩掉!要是烙铁头沾过脏东西,有时就出现你这种总碳化现象,只有换个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