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0.4掉电维修

楼主(2011-09-18):
1420电流走到0.4几掉电。第一步走到0.2几~0.3然后停1S左右到0.4几然后就掉电了,供电全部都出来了,时钟也是出来了,有朋友说是CPU供电IC问题   一开始机器拿来是没CPU供电  我换了个IC就好了   有0.9V供电了   但还是一样掉。 EC也换过了     还是掉      我看这个朋友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44491  说是
0.4左右掉电,一般要么cpu供电没出来掉电,或者cpu供电产生了,没有发出VRMPG,EC或者南桥没有收到PG信号,以及本身工作条件不满足,从而EC关闭各POWER的ON信号,形成掉电,缺电压掉电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掉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开机   还说很多例待机12VALW没有产生   可我12VALW有电压出来的   还是一样掉电    不晓得  怎么搞了   后面    希望大家讨论下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机器能亮不

网友:
电流0.3的时候应该是没有CPU供电,停住1秒左右到0.4几,此时CPU供电应该出来了。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EC没有接受到HPWRGD,但是经过延迟之后仍然会发出VRON来开启CPU供电,但此时不能跑代码了,且会掉电。
维修方向应该放在5V_3V_1.8V_1.25V_RUN_PWRGD和RUNPWRGD的产生电路。看是否其中某一路供电没有产生造成PWRGD不能正常产生。

正解
重点检查下HPWRGD信号正常不以及VGATE!

网友:
南桥有没有复位 各个2级电压出不来也会掉电

支持 反对

网友A:
请问兄弟有1420的图纸吗  可以给个吗   我在论坛上只下了个点位图   别的下不了    楼上的  CPU供电0.9V不是说有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兄弟有1420的图纸吗  可以给个吗   我在论坛上只下了个点位图   别的下不了    楼上的  CPU供电0.9V不 ...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66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613

先谢上   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
仔细研究下图纸,应该是PG不正常吧

dell 1420.pdf

网友:
掉电岂是笼统的总结一下就说哪里出问题的       很多地方出问题   都会出现掉电的现象     像这种掉电只能是慢慢查了

网友:
墨星   你说的3、5V    PRWGD    就是PGOOD吧      3、5V的  都是-3.3  不正常吧?

网友:
是上面30   和11脚吗?

网友A:
不好意思    表笔搞错了   11脚是2.93V    30脚是3.28V

网友:
1.5、1.05V    没有PGOOD  没电压  是不是这出问题了       13和27脚  都没电压   我得跑跑不知道哪跑来的      有没有知道的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表笔搞错了   11脚是2.93V    30脚是3.28V

5V_3V_1.8V_1.25V_RUN_PWRGD     是一个信号的名字

网友A:
俺新手   别见怪   那和我说的  不一样 ??   还有你给我看下   我的 1.5、1.05   没PGOOD电压  对不   我有图发上去了

网友:
南桥没收到PG吧,DELL的CPU核心供电芯片发出的PG一般都经过门电路再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新手   别见怪   那和我说的  不一样 ??   还有你给我看下   我的 1.5、1.05   没PGOOD电压  对不   我 ...

这是不正常的,但是这不一定是1.5 1.05的产生电路问题。

下图这些信号  再加上5VRUN  3VRUN 1.8VRUN电压 进行与运算之后产生5V_3V_1.8V_1.25V_RUN_PWRGD
其中任何一路为低都会拉低5V_3V_1.8V_1.25V_RUN_PWRGD
并且会拉低R73 R427 R504 R519相连的PWRGD信号。
你首先要确定途中的+5V_RUN  +1.8V_RUN +3.3V_RUN 正常之后,再确定其产生5V_3V_1.8V_1.25V_RUN_PWRGD的相关电路正常Q10  Q15之类的工作正常。
再一一断开最上面的4个电阻来确定是哪一路PWRGD拉低了5V_3V_1.8V_1.25V_RUN_PWRGD

网友:
楼主上内存试机没有? 好像我遇到过这情况 修来修去 是内存没上要掉电

网友:
电源驱动0508073,容易坏!

网友:
师傅说掉电一般都是U和背桥的问题呀。

网友:
这种掉电电流我想还是电压上面问题,还没到复位了吧。查各种电源OK信号,

网友:
等着看结果吧

网友:
有些没有rst都会关机

网友:
楼主比着图纸找找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cpu  假负载 测试   供电 时钟  复位  pg 是否起来了。。。

网友:
主板是集成还是独立的,独立的是显卡托焊,我有修过一台1420的。

网友:
有时候看图纸很累的,还是凭经验修可靠。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PWEGD   断掉那个不掉就是那个问题

网友:
修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我今天忙  明天再去修了   电路看起来麻烦  今天只有一个人   有结果 和大家说

网友:
墨星兄弟 看到帮我分析下   谢   ,  图1为PWRGO电路  以3.3 RUN为例    3.3 RUN由图2电路来控制   待机Q31  D级有5V电压   G级没电压      触发后G级有电压把D级拉低   PQ32截止    PQ49,Q11,Q12全部导通,把PWRGO拉低      如果PWRGO要有电压得Q31,G级有高电平才行    其G级由EC  32脚发出 如图4(不过我换过EC也是一样的),然后PWRGO是到图3 ,ECE5021   33脚   (我已经把33脚挑起过 没电压上来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短路),我把这电路上的该换的都换了     0508073也都换过了   晕了    没想法了   5V  1.8V,RUN也都是一样的   该换的都换过了   好像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最头痛掉电的机器。要查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B:
RUN_ON为高电位之后,3.3VRUN 5VRUN和1.8VRUN会产生。
以3.3VRUN为例,3.3VRUN加载到Q11,Q11为PNP的三极管,G极为3.3V将会截止。Q11截止Q12 G极得不到电压也会截止,并不会拉低PWRGD。 1.8VRUN 和5VRUN的电路也是如此。当这三个电压正常产生后,只要Q12 Q14 Q15的G极都没有电压,并且三个三极管都没有损坏,就可以将这三路检测电路视为不存在。

然后确定R40上拉电阻没有损坏,之后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断开最上面的四个电阻来确定是哪一路PWRGD没有产生拉低了  RUNPWRG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UN_ON为高电位之后,3.3VRUN 5VRUN和1.8VRUN会产生。
以3.3VRUN为例,3.3VRUN加载到Q11,Q11为PNP的三极 ...

回墨星   Q12  14  15都是好的      ,R40也是10K   也是好的      电阻 我一个个断了  怎么电压都这么低的     R73断开后只有 0.7V    R427断开后只有0.5V    R504断开后只有0.3V    R519断开后只有0.5V      这么小电压对不???    我0508073也换过一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墨星   Q12  14  15都是好的      ,R40也是10K   也是好的      电阻 我一个个断了  怎么电压都这么低 ...

目的是让U6A的第一脚5V_3V_1.8V_1.25V_RUN_PWRGD为高,这一脚的电压来自R46 3VSUS上拉(由于前面你截图太小我看成R40,不好意思)。确定R46有3VSUS,并且R46没有损坏。然后就是5V_3V_1.8V_1.25V_RUN_PWRGD为什么会为低,可能是Q12 14 15拉低了,但你说Q12 14 15都是好的。
那么可能是R73 R427 R504 R519拉低了,不用管这4个电阻另一端的电压,先全部去掉,然后看5V_3V_1.8V_1.25V_RUN_PWRGD的电压是否为3.3V,如果是,再一个一个接上这些电阻,看上了哪个电阻之后5V_3V_1.8V_1.25V_RUN_PWRGD被拉低,就是哪一个电阻相连的PWRGD信号有问题。
那一路PWRGD信号有问题可能是电压没有产生,也可能是PWRGD产生电路有问题,或者那一路的电源IC损坏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的是让U6A的第一脚5V_3V_1.8V_1.25V_RUN_PWRGD为高,这一脚的电压来自R46 3VSUS上拉(由于前面你截图太 ...

R46 3VSUS上拉 电压有的   3.3V    R46也是好的  20K    但是3.3V过一个20K的电阻应该出来也没电压了吧
R73 R427 R504 R519都断开也是没电压的     晕了    修这个本本都修了3天了

网友:
CPU没完全工作,跟口CPU模块没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6 3VSUS上拉 电压有的   3.3V    R46也是好的  20K    但是3.3V过一个20K的电阻应该出来也没电压了吧   ...

3.3v经过一个20K的电阻,如果没有消耗电流,那还是3.3V。
现在还是没电压的话,依次断开Q12 Q14 Q15  ,断开U6A  看看哪个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经过一个20K的电阻,如果没有消耗电流,那还是3.3V。
现在还是没电压的话,依次断开Q12 Q14 Q15  , ...

这样呀   原来 过20K的  电阻 还是3.3V  可以出来的

网友:
其实问题你都说了,那就一个个的排查啊,不能嫌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