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啊掉电。从哪下手!

楼主(2011-09-18):
昨天收到一个ecs g31t-m7板子!平时修主板修得少。掉电啊。上假负载cpu供电才0.3v。上真u跑过一次有显。之后掉电越来越猛。触发几秒就掉!头大!

网友:
掉电前 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
看一下CPU有供电没

网友:
如果没供电就看其他缺不缺电压

网友:
桥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G31 我的假负载用不了  不出VCORE,楼主还得自己查是否欠压掉电,再就是IO

网友:
有一次都可以跑到来显。我想io应该问题不大的!南北桥问题可能更小。我去找个cpu供电芯片组换换就知道到底哪块有问题了。我上假负载量到cpu供电才0.3v太低了

网友:
你看看电源管理或是场管

网友:
掉电以后查量一下14脚绿线的电压,如果是低电平的话保护了。 然后测量一下core电源管理芯片的VCC,阻值变大的话也会带不起负载掉电

网友:
不缺少什么电压的。我都量过的。我有图纸。找几个电压的点小意思!就是不太清楚哪里开始掉电的。开机io参与最多!拉低pson 还有slp_s3从南桥直接发到io。关键是手头没东西换啊。也不敢确定!

网友:
上真U cpu电压1.3v

网友:
我接好显示器试。就是刚刚显示器收到信号就直接掉电!如果休息一段时间可以有显示几秒!如果掉电再开机。显示器刚收到信号就会掉电。有没有可能是北桥显卡模块虚了

网友:
cpu座出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什么电都有。启动都可以启动到有显。不过坚持不了几秒就会掉电。掉电后我量过供电14脚。高电平了!直接关机了!

网友:
按你说所能显示之后掉电的,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先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直接压压桥试试啊

网友:
直接干是不淡定的表现

网友:
干干座子试试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的两个探头量,看哪个信号或电压先掉(一般都先以slp3为基准)。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管正常么、、、很有可能是这几个MOS管有短路、、或不稳的、、你量下阻值试试看、、、

网友:
INTEL系列的主板桥的问题比较少的,这个问题应该着重查下主供电IC附近的元件还有IO附近的

网友:
有正常跑码亮的时候,那主板的供电和信号基本正常,同意IO 或是南北桥虚焊

网友:
要上真CPU才会有CPU供电,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