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k (IBM)联想进可乐维修过程

楼主(2011-09-18):
sl510k(IBM 联想)进可乐维修过程
1。该板子是从键盘进的可乐,先拆装,没有加电(怕故障扩大),
2。拆开后,仔细观察看有没有进水的地方,发现了几处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清洗赶紧,看了一下没有断线的地方。
3。在整体受热了一下(怕还有没看见的存水的地方)
4。烘干以后,加电发现掉电,到0.456左右的电压就掉电了,再加还是
5。这应该是有那一路电压没出来,测试各个电压发现有一路没有出来(瞬间)
6。顺着这个PL15电感找到场馆,在跑的PU4,查场馆供电到了 加电查瞬间下管控制有5v,上管没有控制电压,这个是不对的
7。查PU4工作条件,发现2脚供电没到,该脚接了一个15k的电阻,上边有19v 电阻下面没有19v,如图

8。更换了该电阻后电压上来了,加电测试ok

网友:
  运气不错 进水遇到一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这次进水及时处理没有太多严重的地方,非常及时

网友A:
哇,捡个大便宜哟,不过楼主还是蛮负责的哟,这种电阻俺们碰到一般直接接通的

网友:
运气不错啊问题不是很严重啊

网友:
2脚都没供电,怎么下管的控制级会有电压呢?

网友B:
接15K的电阻 应该不是Vcc吧

网友:
这个具体为什么不太清楚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是芯片内部的问题  过这个电阻后有一点电压  可能跟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15K的电阻 应该不是Vcc吧

这个脚不是VCC 是VIN

网友:
修的利落 思路清晰 赞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捡个大便宜哟,不过楼主还是蛮负责的哟,这种电阻俺们碰到一般直接接通的

直接杀过去,会不会烧芯片的啊?

网友(点评):
当然 不会了 ,只是少了个保护检测点而已啊,不过想心理更踏实一点的话有这电阻就上一个喽

网友:
运气真的很好

网友:
LZ  PU4是产生什么电压的啊?

网友:
楼主碰到的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2011-10-24):
运气不错,有些进水厉害的,都不修不好,PCB都烂了

网友:
楼主这个运气不错,一针见血

网友:
电压都没有,下管也有电压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顶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2011-11-28):
有很多故障都不难。难的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
还算不错,一般的机器进水问题都很多

网友:
这个有点不明白啊 芯片工作电压都没有 怎么还可以下官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