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是在修板,修的是心跳

楼主(2011-09-18):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0148-1-1.html
继上面这个帖子之后
很多老师,朋友的都告诉我这个板子很不好修,没办法不好修也得修啊
于是从网上定了CPU,在等U的这几天里也顺便啃了啃资料,把台板,笔记本INTEL CPU的供电原理,包括VID,CPU休眠时序按个看了一遍,等U到了以后也没敢立即上机测试,说实话烧怕了。
于是又翻出图纸来看CPU供电部分,结果一看完全傻眼了,除了CPU供电开关电路那部分信号,别的信号看着都眼生。看来AMDCPU的供电原理和INTEL还是有点区别的。

没看到VID,只看到了SVD,SVC两个CPU过来的信号。
找到了6265的PDF看了下,E文太差,电子基础也不好,没看懂几个。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修吧。
放上假负载,测了PL201,PL203,PL204第2脚的波形,波形都正常,第1脚的电压也是一条持续的直线,看来不上CPU电压是正常的,保险期间把每个场管,电感都加焊了,然后把6265的芯片拆了重焊一下,焊完后用放大镜检查了每个脚没虚焊,上电,
悲剧了CPU电压没了,拖焊的时候把45,46脚连接的PC208和PC209个碰掉了,难道补上去的电容不对?

正常输出的话会在电容的2脚测试到1V电压,现在没有,于是有找了两个原值电容补上,查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估计是6265挂了,找了个相同的换上电压出来了。

想上U测试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论坛上有朋友说,CPU坏也可能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因为AMD的CPU都是直接来管理内存的,于是又把内存的供电和波形 挨个打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了。一切正常。看来下一步只能上U测试了,如果在烧的话那真的就尿到家了,上U后,开机正常跑码。这个时候分别打了下电感上1,2脚的波形,一切正常,由于客户没留硬盘于是放上自己的硬盘开始装系统,接下来悲剧的事情又来了,不管装XP还是装WIN7安装过程中总是黑屏,后来发现是装显卡驱动的时候就黑屏,怕系统勿判驱动,只能在装驱动的时候跳过驱动安装,总算把系统装了上去。进系统后到官网下显卡驱动安装,装完后启动过程中黑屏,电流掉到1.3A,看来还是硬件的问题,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把北桥的各项供电挨个测量了一遍,全部正常
于是把北桥又压了下,结果不显示了。。。。。

没办法又得定桥,等桥把

补充内容 (2011-9-26 21:51):
故障找到了是CPU的问题重新订CPU了

网友:
2个U 带一个桥,还有运费,就是修好了也要亏啊,还不如直接要客户换板啊,这个板应该不要多少钱吧

网友:
赔钱倒是不会了,顶多是不赚钱罢了

网友:
看来你收费真不低~~

网友:
故障找到了是CPU的问题重新订CPU了

网友:
呵呵 楼主确实心惊胆战的 呵呵

网友:
    楼主 太有耐心了……我现在有两台AMD芯片组+AMD的U的机子 都是发出U管理芯片发出PG后不亮(复位好像是南桥发到座子底,查不到。)上电有一次跳变 ,可怜哥也没波波,就直接放弃了。(中间换过两个北桥 )。

网友:
这机费力不讨好

网友:
这个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了,是修好了长经验,估计楼主不在乎这点钱了。。。

默默的帅着 -10 很给力!

网友:
直接换班子省市安全还赚钱!

网友:
除非客户能放下来慢慢修,不然真的是没这个时间来搞。为一台机费这么多时间真是划不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