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 G19P 电源板好的,指示灯常亮,求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1-09-18):
电源板好的,指示灯常亮,怀疑是驱动板里的程序坏了,或者是驱动IC坏了。
求一个程序

求三星G19P 程序
   主芯片        闪存芯片          屏型号
GM5726-LF_PM25LV010_HSD190ME13 驱动程序。

网友:
别怀疑了,找个套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先试驱动板,再试屏,很快就知道了,如果程序怀了,也是好找的

网友:
找程序不好找,现在很多没有读写的。一般换板的多

网友:
程序一般放到最后,先仔细检测驱动供电电压,看有没有虚焊一类再说。

网友:
灯亮。能不能开关机呢?

程序坏的少, 电容鼓的多。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心..

这台显示器电源板以前被别人修过,有更换电容的痕迹。

测量各路电压正常 5.1V 和 13V均正常,也重新换过优质电容试过。  还是电源灯常亮,开关无效,就是插上电源灯就一直绿色。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所以才上来求助程序。 想刷一下试试。   程序真的很难找。
买的编程器只能对付对付通用板,对品牌机来说就是废品一块。因为没有程序哇~~
这个驱动板的按键属于总线型的,6个按钮是用2根信号线加电阻来识别的,还有两根线,一根地线一根指示灯+极,用通用板改有点麻烦,如果能找到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