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一台HP CQ42 I3的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1-09-18):
接手一台HP CQ42 I3的笔记本不触发,正常是在保内,后来了解到进了橙汁也无法保修了。
拆开主板观察了一下,没发现进液的痕迹,但有焊接的痕迹,看来已经在上一家修过,还好桥都没动过,不是太糟。
先看一下不触发,检测过程发现是南桥没有发出触发的动作,接着测量是南桥没有收到+3VS5的工作条件电压,EC已经发出S5_ON,说明是开启MOS那块有问题。按图检查是+10VALW电压偏低,+10VALW是由于+15VALW拉低了。   断开+15VALW后级,两个电压是正常,说明是后级有问题, 但测量出阻值并无大问题。可能是有微短,就把相连的电容都取下,结果一样,把4个1M电阻也取下,电压恢复正常。测量4个电阻中,有一个阻值已经偏小。更换后可以正常触发了。但屏幕不显示,第一次开机还会自动关机。想到之前有被动过的地方,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电阻太搬家,严重的直接取走了。  2011-7-24 00:54 上传下载附件 (115.61 KB)
仔细对比都补好后,开机外接有显示了,但内接却是白屏。  检查是产生屏电压的一个NMOS管不良,更换后就显示正常了,整机烤机测试一天正常,修复!

网友:
+你好,+10VALW   +15VALW  是同一个电压我现在手上有一同一个电压吧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机子一接电源的话,+10VALW   才5V   ,+15VALW   是10V这样就开不了机

网友(2011-10-20):
楼上是说:把4个1M电阻也取下,电压恢复正常。测量4个电阻中,有一个阻值已经偏小。那有电阻阻值偏小呢。。。。。错错错

网友(点评):
电阻阻值变小很正常的,只是你碰到的少罢了。

网友(2012-01-06):
这个机器 待机是多少啊?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机器 是掉电 ,我想知道 待机是多少

网友(2012-03-21):
现在新机感觉还不怎么会修

网友:
测量4个电阻中,有一个阻值已经偏小?很少见啊,只知道电阻变大。。。。

网友:
没接触到电路维修。。。。

网友(2012-05-15):
学习 电路维修就是辛苦

网友(2012-07-04):
果然厉害,我手上有一块三五V不出来的

网友:
个阻值已经偏小?很少见啊

网友(2012-09-21):
正常待机0.02,好多部触发有南桥有BIOS造成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3-05-07):
楼主技术很好,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2013-11-11):
我也有一块 有时能触发 有时不能触发,一开始也升压10V 15V出不来也是换了个电阻 以为好了但现在10 15正常了 有时候还是不能触发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A(2016-07-03):
这个抄的也太假了吧? 上传附件的日期都有?
バ幸福De右岸
这个帖子没有附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抄的也太假了吧? 上传附件的日期都有?
这个帖子没有附件,

网友:
看到你们修芯片,好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