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总是死机

楼主(2011-09-18):
无奈啊 你们说CPU可能过高 我看了也就38啊。
重启 开机 等会又死机, 本来是笔记本买回来是win7旗舰版64位,现在是32位。
我也搞不懂什么原因啦,要是你们永成能做好, 我明天就搬过去让你们修理啊,
都是莫名其妙的死机, 有时候不死机,

网友:
显示卡温度高吗?

网友:
不会是风扇通道堵了吧?散热问题?

网友:
死机可蓝屏呀 要是死机后可以正常开启的话 先重装系统看看 不行的话就是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迅维 远程【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维修培训招生中....

网友:
今天我就接到一个一开机过一会就死机的,摸了一下cpu那个位置感觉好热,打开看了一下散风扁那里有好多尘堵着,散热硅胶也干了,把尘除了,在上点新硅胶,在开机好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试试吧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死机的

网友:
1. 先检查cpu和gpu温度,高 清灰在测试。否则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无,则在看内存是否有问题。若以上都没有问题,差不多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掉电可能是温度太高了,应该清理下。换点硅胶上去

网友:
考虑一下是不是太脏了。清理一下试一试。

网友:
   死机 很多问题能造成   系统   硬盘  病毒   内存    主板不干净   显卡   北桥  等等  一系类的都会造成

网友:
用手试一下热不热,然后试一下风扇转的时候散热风扇那个地方有没有热风出来,没热风就是堵了再就是内存和硬盘包括系统。。

网友:
下个鲁大师监控下各项设备的温度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人家都说CPU只有38度啦,应该不是温度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你的内存是原装的吗?

如果自己换的,有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先检查内存,后查看CPU温度,最后看看是不是要从新安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我一般修的机子大部分很脏的清清灰就行了

网友:
打开看看是不是因为灰尘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没有过保呀 没过保的去找售后去
这个自己先测试下内存和硬盘吧

网友:
先清洗一下,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搞哦

是啊,如果显示卡不热,就可能是桥很难的.不过楼主要是重新做系统应该会好的,把硬盘重新做下.

网友:
清理灰尘 然后上导热硅脂

网友(2011-10-21):
先检查cpu和gpu温度

网友:
先看看软件方面的问题,然后查硬件方面

网友:
对头散热吧,,,,把里面清洗下,,,如果蓝屏,再重装个系统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散热问题引起的!

网友:
哥们    硬盘挂了吧

网友:
如果散热没问题的话,先排除系统,内存,硬盘,光驱,不行就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