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显示器 变成一条线了哦 维修要多少啊

楼主(2011-09-18):
台式显示器 变成一条线了哦 维修要多少啊

以前一到下雨天 屏幕就很暗 开机很久才亮了起来

现在直接变成一条线了  应该是虚焊了吧  维修要多少啊

太贵了 我就直接卖掉啊  成色很好啊 家用的

网友:
是液晶还是crt?

网友:
卖了换个液晶  合算

网友:
晕倒,是竖线还是横线啊,竖线行虚焊,横线换场块。

网友:
crt的显示器比较费电,而且笨重。换掉吧。买个二手8.9成新的19或22液晶(宽屏或者正屏),不是很贵。

网友:
迅维 远程【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维修培训招生中....

网友:
修一下一般是40-50元

网友:
换一个能用的也就50 修30以上吧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屁股”?

网友:
30-50之间吧,这种问题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屏幕!估计最少.30

网友:
开机屏幕暗,慢慢亮起来是因为显像管座受潮了,换个就好了,自己换的话几块就搞定。
一条线的情况如4楼兄弟所说。

网友:
我的那个 大头显示器 比你好点
有一半变成一条线了

网友:
呵呵!我的LCD已经有一条黑边了!

网友:
这东西卖才几个钱了,自己不会搞的话,就不值得修了啊

网友:
压膜虚了吧发工厂吧

网友:
凭我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场块的问题

网友:
换吧,新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