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儿游戏卡,换u后故障解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8):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用的是5600+的u,9600的显卡,2g的内存玩穿越都卡的要
死!以为显卡的事,换过之后问题依旧!硬盘内存都测过没有问题!当时客户崔的急 没有办法
直接换板子,换过之后傻啦问题依旧!这下可郁闷咋办呢?忽然想到只差cpu没有动啦!立刻换个试试
结果正常啦!到现在还是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1227

网友(点评):
测测客户那颗cpu内部的缓存,有可能是它坏。

网友:
说不定还是CPU没插好呢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很奇怪啊

网友:
AMD的货 还有什么好解释.就是烂

网友:
是U的问题,我都换过一台,玩上网,电影没事,玩CF,魔兽一阵子就会自动关机,是换CPU搞定

网友:
本质是的U的温度问题!!!

网友:
AMD如是,INTEL依然是!

网友A:
我见过。。换了U确实好了。。U是5200+的。。可郁闷着了。。。看看CPU使用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
U的问题很郁闷  我碰到好多次了

网友:
AMD的U经常坏了

网友:
ADM的CPU本来就是速度快,稳定性差,比intel容易坏。

网友:
呵呵,真是问题多多  一会要注意一下amd的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换了U确实好了。。U是5200+的。。可郁闷着了。。。看看CPU使用也是正常的啊~

是啊,我也是搞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发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