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代换

楼主(2011-09-18):
    修到一块板子,冠盟的GNI915PL-77E2P-N
故障是不过内存,能跑到C4
  用假负载测量的结果,供电和对地阻值都正常。
怀疑I/O和BIOS可能有问题
去冠盟的官网没有找到bios,驱动之家也找不到。所以只能先修可以修的。
问题接着就来了。
原来的I/O型号:IT8712F-A   第二行是0546-HXS
找了好几个I/O,都是第一行相同,第二行根本就找不到一样的
网上查了一下代换原则,貌似第二行不一样也不可以代换。
求解...........第二行一定要一样才可以代换吗?

网友:
BIOS换的少  不知道哦

网友:
是IO吧,怎么写成BIOS了?

网友:
我认为不能代换的。第2行的字母如 HXS必须一样。

网友:
尝试过了,确实不能代换。悲剧的没有收到钱!!!!
没关系,这是个经验啊,以后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