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引起屏抖??

楼主(2011-09-18):
一台hp 540 为雷击的二修机
跟换cpu核心供电可以点亮
用客服自己买的 t5470进
进系统会抖屏 换了个t7250就不会
但是把t5470拿到其他机子又正常
望高手指点!!cpu供电的问题??
屏抖如图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一个CPU供电看看还有有供电周边的小件有没有坏的。我想还是这块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这样的,感觉还是电压没工作正常,电压不稳

网友:
没遇到过,,,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高手来啊,期待中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CPU肯坏

网友:
也许是bios版本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这问题没个准确的说法~~~~~

网友:
这是个很奇特的问题

网友:
像是花屏,不过无论说CPU导致抖屏或花屏都很神奇

网友:
在CPU的供电上加上电容看看。

网友:
看看 CPU 供电电感和 滤波电容  漏电了么

网友:
楼主,你这是反馈的问题,如果你放在同等型号的板上,我保证和原来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
貌似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CPU识别电压不正常导致输出电压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样子问题的,换CPU正常的,也没有深究的。楼主发现具体问题所在后通知一声。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要是解决了 说下  要我说就叫客户换CPU  反正我们以赚钱为目的  过程不重要

网友:
可能是旁边的电容问题   东芝也有几个型号旁边的电容出问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那LZ  既然是屏闪    CPU一般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你怎么想到换CPU的

网友:
可以试试进bios关闭二级缓存看看或者升级一下BIOS

网友:
我这也有台,一样效果的,不过CPU是AMD的,正常启动后,进入桌面后动鼠标就会卡,花屏,但所谓的花屏不像显卡虚焊那些,是很特别的。。。。。。安全模式下就没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是不是CPU频率的问题 外频 以前弄过一个三星的 进系统红屏 换U解决

网友:
希望能有个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就是CPU的问题,T5470听说是爱坏的一款。

网友:
这个机子CPU受坏 我换过一个换的是T7100

网友:
如果有哪 位有确切的回答上来说一下,期待问题中

网友:
就是CPU问题,换下U

网友:
CPU供电不足引起花屏,以前东芝M系列有一款有这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难道bios不支持?

网友:
LZ你换CPU的思路是什么依据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听人说起过CPU坏了花屏的,没遇到过,而且那人遇到几次了,怪事

网友:
这款机屏也是通病的屏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台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笔记本没遇到过,LZ修好了期待结果

网友:
这个绝对是BIOS的问题,U是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碰到后再研究吧

网友:
是那主板对t5470支持不好吧,原来机器的CPU不是这型号吧

网友:
集显的话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 单用电池可能不抖屏

网友:
CPU出现这种现象还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
还没遇到INTEL CPU坏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