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3.3V问题

楼主(2011-09-18):
        本人刚接触显示器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电源板上的开关3.3V电压  是驱动板给的3.3v还是驱动板给电源板一个信号   电源板产生的3.3V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断开驱动板,再测试,看有没有3。3V,不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本身有带3.3v 驱动板来的一般给高压板是3v或5v

网友:
驱动板给高压板3或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