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S180求助

楼主(2011-09-18):
故障是,开机点不亮,看电流,待机电流0.064,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在0.2跳回到待机,又跳到0.2反复这样。测电压3.3有,5V有,在这块小电源板上还可以测到另外两个电压一个1.5V另一个是3.4与2.9跳动。桥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待机时3V 5 V都没有。包括各个场管上的主供电也没有,要按下开机后才会有待机电压3V 5V 主供电。请教这是什么问题,或谁有电路图

网友:
在线等待,包啊

网友:
在线等,急着不懂怎么处理。

网友:
联想S180

楼主您机器型号没报错吧,,,这机器 ,,,已是大爷级的了。

S180 MB06L_MB_V01_0618(联想).pdf

网友:
你这图纸不对。有没有这个板号的图纸MB06MBL VER0.3
我这是0.3版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助啊。

网友:
这机子通电后,还会有嘀嘀的声音。这声音好像就在电源充电板。就是不能确定是否为电源充电板坏。有没有有修过这机子。

网友(2011-10-19):
太感谢zjjmc4418 了,我的板本来是无显示的,不小心接那块电源板,现在开不了机了,待机电流也偏大了(0.07A),15V也过不了Q3.

网友:
你的待机电流就不对的了额,你先把待机搞正常在说

网友:
楼主不是加到0.2吗,肯定电压没有上全呀。除了CPU电压看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呀。先把电压修出来呀

网友:
待机有没有没有先搞出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