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FT02开机会断电

楼主(2011-09-18):
戴尔FT02,去掉电池上可调电源,电流指示针停在200MA处。说明代机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电脑指示灯会亮但可调电源电流却不会向上摆动。三秒钟电脑会自动关机。。。拆开机子,南桥晶振电压正常,从开机键走线,发现开机键的线路通过一个孔进入EC。EC型号是:KB9050F-B1,

网友:
难道是这个坏了 啊

网友:
3.3V 5V都有。。奇怪的是北桥CPU供电都没有或不正常

网友:
电流不动,要看ec是否正常发出时序指令。如果没有查ec块。如果发出查南桥是否返回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