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显示器指示灯亮黑屏!按键无效!

楼主(2011-09-18):
三星711N  插电就亮绿色指示灯!屏幕全黑!  开关按键也无效,不能开也  不能关,反正就一直亮绿色指示灯!
测试电源板有13V  和5V   测试NO/OFF无电压!我新手想问下可以直接短接NO/OFF吗!

网友:
拿到市区修师傅说屏幕坏,我是怎么都像不通和屏幕有什么关系!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ON/OFF是驱动板发过来的控制 信号,要是没有这个信号,你的背光开启不了,追着线路吧,到驱动板看下。

网友:
你不适合做维修

376057772 -4 适合不适合不是你说了算

网友:
别让别人忽悠你,这种现象不是屏坏了,最多换个驱动板就好了,你要是不会修,找个修吧,免得真把屏弄烧了。

网友:
最好是自己有通用驱动板测试是否屏坏。

网友:
这个机子的故障,一般是保险虚焊。或者程序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感兴趣!我用电筒照过没有图像啊

网友:
肯定是没有图像 的。。。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个通用版

网友:
很明显驱动板不受控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驱动板或是改通用板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都是驱动板坏啦,楼主别让人给骗了。

网友:
谢谢大家,本来该显示器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很久没有用突然开机就不亮,都保护的好好的!根本没有压到屏幕的么的!拿到市区说是屏幕坏不能修!真感谢大家的热情!已经购买驱动板,然后到底怎么样等驱动板到再来

网友:
等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你要看下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在驱动板上找问题吧.....    最简单的就是找个换上。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坏,换驱动板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刷一下数据。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如果不会修,直接换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是换省很多事情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一般都是先用通用驱动板试验一下,屏没有问题就是驱动板坏了,按键不受控制了。一般改一个通用的驱动板就解决了。

网友:
不接屏线是不是白屏呢?

网友:
明显是驱动板的问题,那维修店搞什么东东啊?

网友:
今天收到驱动板!能亮了,可惜没图像,全白的!!看来也可能屏幕坏了!

网友:
能设别VGA信号!但是全白的!还真是屏幕坏估计

网友:
学习下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MCU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驱动板子的事吧,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A:
驱动板坏,如果搞不定就改个万用板或淘宝上淘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坏,如果搞不定就改个万用板或淘宝上淘一块

白屏幕!懒得费精神了!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
市里的师傅有没有动过手,如果有可以看下屏的保险丝是不是有问题。哈哈

网友:
LZ说没有ON/OFF,应该是驱动板了,如果想证实是不是驱动,可短接一体板与ON/OFF相连的第一个三极管CE极,

网友:
你直直接把开关脚短接个 3.3伏上去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