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6000不过CPU。

楼主(2011-09-18):
  查CPU供电忒片。供电。。开启,,BST。 PG。正常,,就是无CPU核心供电,,忒片MAX 8774 测得上管控制极无电压,,下管控制极有5V,,可不可以就下管控制极飞线到上管控制极。。?求解。。

网友:
DH1上管控制极测得无电压,下管DL1有5V,可不可以飞线到上管控制极。。

网友:
绝对不能,冒烟了你就后悔了

网友A:
你的这种方法不可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种方法不可使啊!

那忒片下管控制极,有电。。上管没有,,是怎么回事啊。。上管因该有好多电才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