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IYI 一会亮一会灭

楼主(2011-09-18):
WGIYI   一会亮一会灭

是什么东西??
请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些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   19的    通上电后一会亮 一会灭

  不知道是一体板的事  还是驱动板的事   有那位师傅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修好了   是开关键上面的 小电阻,  电阻都换后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4-04-05):
我也接了一台妈的 都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2014-05-08):
唯一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