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

楼主(2011-09-18):
今天客户送来一款惠普dv6000加电掉电请各位帮帮小弟啊!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说故障要说清楚。加电加多少啊等。你要是不说清楚怎么判断

网友:
讲清楚点,这样看不懂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什么也不写,谁知道啊,

网友:
昨天修好一台 dv6000    开机电流到0.4 掉电。   测试cpu 电压 时钟 复位 都有。 最后做北桥  ok    收取220元。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