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本地连接没有!

楼主(2011-09-18):
SL400  进去系统之后只有无线能用,但没有本地连接 !我进PE   也是一样 !还是上不了网!不会是那个排线 d的事吧!

网友:
多半是网卡挂了!!!

网友:
看看网卡是否被检测到啊?

网友:
看看网卡工作正常了没有

网友:
不一定是网卡挂了,有得网卡挂了能认到上不了网,你这情况可能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网卡芯片问题大

网友:
不知道楼主维修是什么水品,但是这个问题问的一点水品没有。。。。先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是否有认到硬件,然后再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这是最起码的思路了。。。。

补充一点, BIOS里也看一下网卡有没有被屏蔽、

网友:
假如认到了网卡,那就证明网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有没有认到?

网友:
查看是否雷击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