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T41进水修复后开机提示传感器热错误

楼主(2011-09-18):
进水机器,拆开测TB 57无电压,测与保险电阻断,接线OK,开机提示传感器热错误自动断电,可以在开。风扇正常转,出风口风很凉,没有风扇测试,请问如果是主板问题该往哪里查?

网友:
刷个BIOS先 吧

网友:
先别判断是传感器问题,,检查下是否自己没有装好

网友:
温控芯片可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