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上管控制极因为多少V。

楼主(2011-09-18):
cpu供电电路,上管控制极因该为多少V。

网友:
用示波器看才知道正不正常,要脉冲波哦

网友:
你的为多少V?

网友:
没有电压。。只有下管有。。5V

网友:
波峰25V左右

网友:
应该是5v吧

网友:
我直接把下管控制极的5V飞过去..得不得着烧哦。?

网友:
我擦,,这个地方的G极电压是不能乱飞的。没CPU电压,先查IC的工作条件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