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三星开机屏幕闪烁

楼主(2011-09-18):
今天接到一台19寸三星液晶,左上角上面写943.
接手后,心里就乐了。想想这种液晶成就了不少高手人物。电容鼓包那都是
通病了。
于是通电试机,故障现象竟然不一样。    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而是屏
木发抖发出滋滋的声音。

拆机略, (注意:三星液晶的按键板的线一不小心就会给拉断的,拆时不要用
打的力)
先拿点屏套件把屏幕给点了下,屏幕是正常的,排除了屏的问题,只有不是屏
的问题都是可以修好的。
继续给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通电测试12V5V,屏供电5V都是正常的,有
点奇怪
于是又装上了原来的板子,又变成原来的问题。屏幕一闪一闪的,并且机器发出
滋滋滋的声音,莫非短路了?打了几个测试点都是正常的。
刚才我测试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都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按键板。差点给忘
了。这时把按键给去掉,通电试机。不再发出滋滋的声音,3M之后屏幕上面显示
了。按键的问题的问题我晕
还没修过三星按键板坏的呢,也不知道怎么修,看了看三星的按键板上就有一个IC
我也找不到型号,其他几个电阻,还有一个电容。先去量了下电容
两边的阻值只有5,肯定不对啊。看了下线都是进芯片里面的。莫非芯片短路或者是电容。先简后复的原则拆掉了这个电容。打了下进芯片的那个脚变成了300多。看是这颗电容给短路早上上电之后屏幕花,
装上按键板后,故障排除!此机修复

网友A:
电容在线量短路,不代表电容一定坏。你这是运气好,一拆就抓到真凶了~

网友(点评):
我认为楼主的方法是正确的,电容在线测量电阻5欧,但是把电容焊掉后,再测线路电阻,就变成了300多欧。这就足以说明电容是坏了!

网友:
贴片电容严重漏电,将引起驱动板主芯片3.3v、1.8v等数字电路主供电电压不足,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也就打不开屏供电电路,所以白屏。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楼主此机拔掉按键板应该是可以正常显示。估障点位也就明确了,继续查,不轻信放弃,才是维修人。

网友:
哄人的吧????这种小电容能发出漏电声音?

网友:
楼主第二个300多的数据是打的对地的阻止吧,我是新手。

网友:
三星按键板的触摸控制芯片是由驱动板+3.3V供电,如果滤波电容短路,导致+5V负载过重,是会引起屏幕图像花屏的。

网友:
两边都是近芯片的,就不是滤波电容啦吧,那是什么电容了???耦合。。

网友(2011-11-22):
按键的控制IC也很好坏。

网友:
滋滋响  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引起的   可以一个个断开测试   LZ帖子很不错

网友:
楼主直接把这个电容拆掉,就修复了?没安上一个吗?
带芯片的按键板还没修到过,电阻器之类的就经常见
后面跟帖的少灌点水吧,一个好帖,就这么给水淹了,对得起楼主吗?
高手就是高手,,我也有个三星943的液晶屏,情况差不多,,开机几分钟就开始闪、有的时候白屏花屏,,今天终于解决啦,,谢谢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找高压部分下手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少走弯路。
先找细小的问题楼主做的不错
不是所有的吱吱响都是高压板引起的
不错、虽然是小问题、但是能解决问题就是高手
看题目,和你说的屏幕滋滋响,我第一想到的是灯管的高压线漏电,或者接口漏电,看看会不会返修吧

网友(2011-09-18):
不错 虽然是小问题 但是能查到就不是小问题了!

是这样的哦

网友:
   呵呵   小样   给力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修过液晶、、从来没想过液晶白屏会跟按键板有关系……

楼上的几位都在灌水、期待饼哥巡视、、、

网友(2011-11-03):
哈哈哈 说的 没错饼哥 快来 !!!!

网友(2011-09-18):
真的会按键引起白屏吗?求真相!!!

网友(点评):
我在基地的维修间, 学员亲眼所见的。 有假吗? 请不要怀疑哥, 那是再侮辱我。懂?

网友(点评):
不用怀疑,实践出真知,按键板造成驱动板工作不正常是经常的,造成高压板高频率的开关,都有可能,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啊   一般这样的问题估计不好修出来

网友:
电容坏了。。很少见这种情况。。

网友:
确实,这样的问题能找到坏了部位,真正是高手 了

网友:
楼主 维修技术厉害,搞图片剪辑也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线量短路,不代表电容一定坏。你这是运气好,一拆就抓到真凶了~

饼说的有理,运气是站了,如果是IC坏了就那麻烦了

网友:
还真是没遇到过,贴片电容会坏?离奇了吧

网友(点评):
不会吧,我修贴片电容短路的最快了,修了好多,都是秒杀哦,首先查短路是很容易的,其次即使是公共点,接了无数电容电阻的也不要紧,加电一烧马上坏的原形毕露哦!

网友B:
请问那电容的另外一端是接地的吗?

网友:
贴片电容遇到有不同程度的漏电变值,还的确没有遇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线量短路,不代表电容一定坏。你这是运气好,一拆就抓到真凶了~

如果调换表针量一样阻值不变的话,那就十有八九啦。

WJC
反对楼主,同意短路怎么量都很小。
短路的时候就是不管怎么量电阻很小或者为0
电容和其他电路并联在一起。不管怎么量都是不准确的!

网友:
维修过程中排除法一般是最快也是最准的,电路故障就这样,啥毛病也有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电容就是要拆开才能量得准啊!~

网友:
好经验啊,下回碰到了也这么修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电容的另外一端是接地的吗?

还有问吗!肯定的, 三星22的有款这样的机子,是按键上得贴片电容坏了。显示器模拟数字不停的跳变,我遇到过几次,但是没遇过按键坏了白屏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是个高手,这种问题也能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