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白屏可进系统

楼主(2011-09-18):
三星R458白屏可进系统,外接不显,加焊显卡还是不行显卡是G98供电都正常,打屏线阻值都正常高手说下修那里

网友:
在线等,有谁修过

网友:
换显卡吧  一切都正常  除了显卡找不到别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有白屏 换显卡  修好的 例子 没少折腾 图纸都下来了

网友:
   等等   高人吧

网友:
有换屏试么 ?

网友:
额,没注意,外接也不显示,,,估计显卡了咯。。。。

网友:
换一下显卡芯片吧

网友:
问题肯定还是出在显卡这边

网友:
白屏明显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
屏的供电有,换了几个屏还一样,明天搞个显卡试下

网友:
屏的供电有,就是没有显卡信号输出,换个显卡芯片吧!

网友:
同意楼上版主的说法
白屏是背光系统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描述上有差异

网友:
查查显卡周围电路吧

网友:
有显卡,就换一个,没有显卡,就拔掉重植一下球看看。前两天来个32的液晶电视,不定时白屏,后来我加焊了里面的显示芯片,用几个小时又白了,由于没有找到这种芯片,就拔了从植球,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
换一个显卡呢

网友:
屏上面的信号没有,看看屏线跟主板接口附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R458是不支持外接的    建议楼主换一个显卡芯片

网友:
麻烦了,上了个显卡还是白屏,那显卡是新的一百多大洋啊

网友:
屏有没点过啊
写的详细点啊

网友:
查查行场转换IC,以前接过一台神舟的就是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