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接市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9-18):
解决方法,关机正常

网友:
台式机吧,进BIOS里改一下一个电源设置试下。

网友:
自动通电就先清除下CMOS,如果不行就查一下南桥输出的,SLP_S3#信号,还有相关的电路!

网友:
进COMS,回复BIOS默认值试试

网友:
是不是开机按键坏了啊

网友:
我的DV2000也是这样,郁闷

网友:
bois里面的电源管理那里,更改一下。

网友:
或者跑PSON线路,看看是否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2012-07-26):
没有一个能说的清楚的,都只是简单一句,惜字如金。讲具体点行吗、。各位?起码让人觉得有头有尾,能提问 就证明人家是新手,你们来帮助很感谢,起码也得有点耐心吧。希望来个具体点的答案,我们都新手。

网友:
来这个版块的应该都是新手吧,自己都是学习状态呢。

网友:
更改BIOS电源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