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2800外接正常,内置无显,是显卡问题吗?

楼主(2011-09-18):
一台compaq 2800外接正常,内置无显,屏线是好的,屏也有3.3V的供电,屏也是好的(用驱动板点过),偶尔开过几次内置也有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显卡吗?用力压了显卡没用。显卡是ATI 7500的.

网友:
我接显示正常吗。要是不正常就是显卡了。不过你要是怀疑是显卡的话你就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