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 1G 花屏 求助

楼主(2011-09-18):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B[31: 0]           0       531840            0       531840            0
FBB[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429371            0       429264            0
FBC[63:32]      173863       347737       175689       345911            0
FBD[31: 0]           0            0            0            0            0
FBD[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349552
Write   Error Count: 2615963
Unknown Error Count: 0

双面16颗粒的1GB版本,拆下GPU测量,为GPU本身数据脚阻值异常导致,不知可有方法屏蔽掉BC两个区,改成128bit?知道的朋友帮个忙,,感激不禁!

网友:
哥们你维修真仔细啊,佩服佩服

网友:
显卡好难修的

网友A:
楼主 我想问下  像这样的维修软件是怎么看的,ABCD区的坏片在显卡的相对的显存怎么看呢。求助,谢谢。可怜可怜我这个新手把。我修花瓶的显卡一般把主芯片和显存一起全部焊一遍,焊不好的就直接报废了,没办法,技术不到家。有时候是谋个显存坏了,但是就因为测试结果不会看,所以无从下手。楼主,跪求

网友B:
GPU虚焊的可能性大,显存不会有这么出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想问下  像这样的维修软件是怎么看的,ABCD区的坏片在显卡的相对的显存怎么看呢。求助,谢谢。可怜可 ...

不同芯片的卡,排列顺序不一样的。问题中这块G92的卡是逆时针方向ABCD四区,因为是正反补容显存,所以逆时针第二颗粒为FBA0-15 正背面为16-31 两颗占32位 容量x2 ,逆时针第一颗为FBA32-47 正反为47-63,依次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虚焊的可能性大,显存不会有这么出错的!!

是噢,显存确实很少碰到这样坏的,芯片拆下来量过了,确定是芯片本身不良了哎,俺BIOS不懂得怎么屏蔽坏区,撂在那打算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芯片的卡,排列顺序不一样的。问题中这块G92的卡是逆时针方向ABCD四区,因为是正反补容显存,所以逆时 ...

我还是不懂  楼主有没有这个东西的详细教材,楼主好人

网友:
这种事,能搞定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