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更换南桥后开机到0.85掉电。

楼主(2011-09-18):
DELL1420,南桥更换后,开机到0.85就掉电,,再开机还能开启,还是到0.85掉电,初步估计是某个电压不稳定导致。问题是具体是哪个呢,这个真不好找了。起先机器是不认硬盘。5V-HDD电压没有,由USB5V给硬盘5V-HDD,还是不认,故想换个南桥看下。谁知道换了南桥掉电了。郁闷了。。。谁给提示下呢,在线等答复。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1420  和你一样  南桥被一修换过,现在查到没CPU RST

网友:
继续换南桥,换之前都没掉电的,除非掉件

网友:
检查是不是南桥坏的··或者是没有换好····

网友:
买的测试版的南桥吧

网友:
再次更换南桥修复。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 掉电都是南桥 引起的。。有时候 要换2 3个 才会成功一个  很纠结

网友:
无良淘宝IC商家害惨我们维修人了

网友:
再换南桥,DELL机器硬件检测不过就掉

网友:
测试版南桥确实误认啊

网友:
很少买测试件。买测试件不如买料板拆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