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主板简单一修

楼主(2011-09-18):
此板同行发货过来的, 过来的时候看了下网卡给拆掉了,并且还给拖的很整齐。其他的也没咋去动。
上电测试,一起复位正常,不跑吗。最近修的很多都是复位正常就是不跑吗的。难受修不出来几片。
上负载找到CPURST#信号之后,再上U去测试CPURST#信号也是1.2V。正常
接下去该到打值的时候了,想想前面的维修员把网卡给拆掉了。不会南桥有问题吧。先去量PCI槽子上的信号线。看看南桥有没有坏掉
当打到PCI这几个点的时候发现阻值不一样,其他的几个点都是400多,有一个是100多。
翻过板子反面看看这几条信号线到哪里了,一般PCI信号线是连接的网卡,IO 他们之间进行通信的呢。
看看几条线,用表笔上去一戳,妈的巴子,什么垃圾板子,轻轻一戳线全给断掉了。神舟的东西不敢恭维啊。
哎,为神舟伤心那。 还是先接线吧。顺便把那个先也找了出来。
正好一个过孔出来一边接PCI槽子,一边向外走了。 断开另外一边测量阻值恢复400多,上诊断卡跑吗正常,
但是不知道那个信号线去哪里了。 跑线到网卡。
当时顾客拿过来的时候也没多注意,网卡上面给连锡。上家的维修员把焊盘还拖的十分的平整,我也没去管以为是好的。 问题找到了,拖开之后,接线阻值正常。网卡的型号我也不知道也就没装。
到这里修复正常,比较简单。

楼主心细啊 呵呵 同时维修思路也明确
楼主威武
PCI信号线一般不是连接在网卡和南桥的吗?怎么LZ说的是网卡和I/O上呢?

网友:
神舟的东东一直都不敢恭维。

网友:
二修哥技术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细心啊  很难得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神舟8号啊!不会修

网友:
小青年的,逢帖必顶~

网友:
你是懒得装网卡吧,一般是8100C或者8100SC,呵呵

网友(点评):
网卡很贵的, 你懂的?

网友:
网卡5块钱,何必费时费力

网友:
高手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原来一个客户,买的神舟电脑。老是蓝屏死机,一看电容爆了几个 换上用了半年 还是同样故障 我又换了10来个(位置和上次不一样) 还剩下几个外观是好的  我本想一起换了 碰上客户着急回家说就这样吧 果然又是半年左右 客户又来了 说 你快给我装台新的吧

网友(点评):
神州的电容没有不鼓得,

网友:
正好一个过孔出来一边接PCI槽子,一边向外走了。 断开另外一边测量阻值恢复400多,上诊断卡跑吗正常
这个怎么没看到图哦~!不是很理解,是因为另外一边没有断开造成的故障吗~!

网友(点评):
向外走是到网卡了,网卡上有连锡,所以阻止低,维修就是要细心,不细心挣不到银子

网友:
神舟这板老爱爆电容  今天修2张610都是爆电容 换上之后老是挡在4c  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你在上海呀.....

网友:
连线技术跟月饼有得一拼哦。还比较整齐!

网友:
值得学习,顶一下了

网友:
被别人动过的地方一般要先仔细看一下,估计楼主这机器修的更轻松了。

网友:
网卡上那么小的地方边锡都能查到,好眼力佩服。

网友:
水平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跑线才是硬道理啊,楼主是跑线高手

网友:
LZ细心眼力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修信号线要细心...

网友:
国产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是很想支持国产的

网友:
拆网卡连锡的事情自己都碰见过,由于是自己拖的锡,因此一下子就发觉了。
把锡拖好,一通电马上跑马。和你这个故障简直一模一样。

网友:
恭喜lz 捡鱼咯 哈哈

网友:
小青年的,逢帖必顶~
2手板

网友:
楼主修板真细心,PIC会连接到IO??

网友:
楼主的万能表,多少钱啊?

网友:
神舟的板也太垃圾了

网友:
PCI BUS有的短路了也能开机的.只是不跑码.认不到PCI设备.这种故障要分清楚,,看见FLUK了.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把那个100多欧姆的线,在中间割断了,在测量变成400多的啊?还是,没明白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到了东西。呵呵

网友:
神州的电容不爆就不正常咯

网友:
细心成就大师啊

网友:
假如上家维修员没把网卡摘掉,应该就不会想到南桥了啊,CPU不是和北桥通信吗?那接下来的维修思路是什么呢?嘿嘿,李老师

网友:
嘿嘿、我也看到了、楼主很细心哦!

网友:
楼主还来了个飞线啊

网友:
楼主真是好眼力 下次我们这些新人都是粗手粗脚的那里会注意哪些细致问题 今天见到了让我打开眼睛 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这种板子修的很难得啊,细心真的是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