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S953008BFLF芯片引脚功能

楼主(2011-09-18):
请问ICS953008BFLF时钟芯片的电源脚是哪几个,电压分别是几伏,谢谢

网友(2016-01-22):
无意间找到的

网友:
时钟芯片怎么代换??

网友A(2016-10-25):
后缀不一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缀不一样不知道行不行?

你说的是代换吧,你试一下吧,具体这些芯片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代换吧,你试一下吧,具体这些芯片我也没有试过

就是想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