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故障维修方法(一)

楼主(2011-09-18):
一.不触发故障检修:
保护隔离电路:
故障现象为:用电池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维修要点:
a.接口(虚焊)负载短路,电流偏大
  负载开路,电流偏小
b.测量主供电及MOS管的对地阻值(电容,电阻,二三极管保险等)
c.测量主供电(VINT16V)是否正常
d.测量MOS管的导通条件是否正常:正常无输出为管坏,不正常则查相关电路
e.控制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TB62501)主供电16VRC振荡,3SWPMH4SHDW1631DCIN DRV
CMOS电路
系统待机电路
工作流程:
a.接上电源适配器时,16V从隔离电路输出给系统待机芯片MAX163122
b.同时电源16V电阻,二极管输入给TB6250157脚和34脚供电
c.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10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23脚发出该电平总开启信号
d.PMH4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2526脚)正常后,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on开启信号给MAX1631728脚以及TB625016364脚,这时MAX1631正常工作输出3M5M待机电压
e.3M5M有输出到H8H8在供电振荡后(144143脚外接10MHZ晶振),待机时19脚为3.3V高电平(按下开关后为低电平信号送给南桥)
f.南桥在有供电3M1R5M(由1R8M转),32.768KHZ晶振起振后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4.待机芯片:MAX1631TB62501PMH4H8,
ICH

二.CPU不开机
维修思路:a.CPU的供电(VCORECPUIO1R8BREF
b.CPU的时钟是否正常(辅助时钟,主频,时钟IC
c.CPU的复位和PG是否正常(MPGBPGVRPG
d.测量CPUAD线是否正常
e.测量CPU的控制线是否正常
f.MINIPCIAD线,控制线的对地
g.BIOS上的AD线及控制线的对地
h.BIOS
i.CMOS放电         其他芯片:网卡芯片,AC97
CPU
1.CPU
座不良
2.CPU
座空焊
3.AD
线开路
4.
北桥
1.插上假负载测量阻值
2.测量CPU座与之对应的PCB板的阻值
3.插上CPU再测量PCB板的对地阻
三.内存不开机 数码卡跑2838
检修思路:
a.观察内存插槽是否完好,有无变形虚焊氧化
b.试换内存条同时清CMOS
c.测量内存的供电(2.5V/1.25V)是否正常(注意电路上的大电感)
d.测量内存的时钟信号(1.无电压2.有电压无振荡3.插内存才有振荡)
e.测量内存槽AD线和2条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阻值(SD:数字万用表测 DDR:指针表测)
f.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主要测北桥各组供电及时钟)
g.BIOS
h.试换北桥
四.开机不显示
维修思路:a.首先判断是屏本身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可用笔记本电脑上的VGA接口插上外接显示器,开机有显示说明是屏的问题,无显示则为主板故障。
b.CMOS
c.测量CPU的三大条件(供电:CPUVcore1.7VCPUIO1.05V1R8B
d.测量内存显卡等的供电是否正常(大电感,背面小电感)
e.测量CPU的三大信号的对地阻值(地址线A/32,数据线D/64C
f.测量BIOSAD线(Frame帧信号,INITRSTCLK
g.测量MINIPCI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PCIBUS AD线的对地
h.测量USBHDDCDROM,接口的对地阻值
I.BIOS

网友:
发错位置了,后续资料在主板维修板块!!

对不住了,管理员能把帖子转过去么?

网友:
看着很好啊,对我很有帮助的

网友:
有帮助,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迅维 远程【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维修培训招生中....

网友:
学习了实际过程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对我学维修帮助很大

网友:
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2-02-12):
怎么没看见三?有二没有三?直接出来个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