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帮我看看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楼主(2011-09-18):
(图片)

网友:
这貌似也看不出什么啊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按按就会变色的

网友:
BGA做下应该可以吗,用不用值珠啊。

网友:
机器修好后别忘了把屏保换掉、这个屏保不知道干死了多少机器。。。

网友:
显卡的问题重做一下BGA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如果客户要玩游戏的话,换升级版显卡会好些。。。

网友:
大部分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