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故障维修(二)

楼主(2011-09-18):
五.进系统死机

维修思路:a.首先判断是否软件不兼容或系统坏,换硬盘内存,重装系统,
b.CMOS
c.CPU风扇散热不良(重点考虑)
d.晶振不良或分频器不良
e.拆掉所有多余外设(无线上网卡,蓝牙,猫等)
f.注意各个外接接口看有无短路
g.测所有信号线的对地
h.测所有芯片的供电及时钟信号(内存CPU 南北桥)看有无空焊现象
i.拆掉网卡,AC97PCMCIA
j.BIOS试换南北桥
六.不进系统

维修思路:a.CMOS
b.换内存和硬盘再重装系统
c.CPU VCORE的供电是否不稳有杂波或电压偏低
d.CPU风扇散热不良
e.测所有芯片的工作条件
f.BIOS
g.换南北桥
七.显示花屏

维修思路: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正常
1.外接同样花屏
a.更换内存测试(集成显卡是共享内存的)
b.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c.检测显卡芯片是否虚焊
d.显卡BGA或更换显存
e.病毒原因
2.外接正常
a.重新插拔屏线两端
b.加焊屏线接口
c.屏线接触不好或完全开路,测量屏线(在线测量屏线接屏端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正常时8根信号线阻值完全一致,如有偏大或无穷大则开路或接触不好需要更换或飞线,如偏小可能为显卡信号输出电路引起)
d.液晶屏坏(可找同型号的屏替换测试,如没有同型号在用代用屏时,在上电前一定要先确认电源和地线是否与原屏一致,否则会烧坏主板或屏本身)
e.显卡BGA
显示暗屏a.替换液晶屏以判断是否是灯管损坏
b.灯管损坏,更换灯管
c.灯管未坏,检查高压板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d.未满足,检查信号源部分,满足,更换高压板
e.注意休眠开关是否被压下而短路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你这个是 常见故障维修(二) 既然有二肯定有一了 能不能给个网址啊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不好意思,不小心发错地方了,一在系统那一板块,常见故障维修方法(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1714-1-1.html

网友:
因为字数限制问题,只能把资料分割成四分来发了,这些都是很好的实践资料!

网友:
还有没呀 我想看

网友:
注意各个外接接口看有无短路
g.测所有信号线的对地
h.测所有芯片的供电及时钟信号(内存CPU 南北桥)看有无空焊现象
i.拆掉网卡,AC”97,PCMCIA
j.刷BIOS试换南北桥
六.不进系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1717-1-1.html

网友:
不好意思,不小心发错地方了,一在系统那一板块,常见故障维修方法(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1717-1-1.html

网友:
要是能弄到一块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不难找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对新手学习非常有帮助!

网友:
把一二三四连一块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资料太好了,对新手的确是很好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多来点好的东西.

网友:
论坛发帖的限制,所以弄不到一起,只能分开发,没有权限所以发不了附件

网友:
终于找到了 感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