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故障维修(三)

楼主(2011-09-18):
八.键盘用不了

维修思路:故障可能为主板电路问题或者键盘本身坏

a.
键盘本身坏会引起串键,报警,打不动,开机报错(3010210)等

b.
主板问题首先应检查接口,看是否把石墨弄掉或者接口没连接好

c.
注意接口旁的电容是否OK

d.
跳线是否OK

e.
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f.CMOS
设置,CMOS放电

g.BIOS
资料,密码资料

h.H8
芯片和南桥

九.声音故障

维修思路:a.驱动程序的安装是否正确

b.
音量调节按钮和软件的音量调节

c.
接口是否OK

d.AC”97
的供电(3V5V)时钟24.576MHZ是否OK

e.
AC”97与南桥间的控制线的对地阻值

f.
AC”97 L-OUT35.36是否正常

g.
测功放IC的工作条件

h.
测功放IC到接口间的元器件是否正常

i.
测喇叭

j.Mute
静音信号短路也会引起

十.网卡故障

维修思路:a.检查网卡接口

b.CMOS
设置,清CMOS

c.
网卡IC的工作条件(供电3AUX,时钟25MHZ

d.
MINIPCIPCMCIA上的AD线的对地阻值

e.
测网桥是否正常,有无击穿

f.
网卡头上信号的电阻电容是否正常

g.
网卡的MAC93C46地址存储器是否正常

h.
注意IP地址的设置

i.
IC(网卡南桥等)

十二.解密

1.       CMOS
放电(跳帽、拨动开关、短接焊点等,有的时间比较久)

2.
算密码(利用软件算通用密码,SONYIBM部分机型)

3.
解密工具(解密狗和软件,TOSHIBA

4.
刷写密码芯片的资料

5.
刷写BIOS的资料

网友:
字体怎么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