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故障维修(四)

楼主(2011-09-18):
十三.VGA无输出

检查接口测量,123脚对地值为60-18012.13.14.15脚为400-800,如果不正常就沿着该脚引线到相连的元器件,再排除故障,一般笔记本先接上VGA设备再开机才能有信号输出或者按功能转换,SONY的需安装FN功能键驱动后才能切换到VGA输出

十四.硬盘接口电路维修

笔记本硬盘接口与台式机一致,只是在台式机的基础上附加4针脚,分别是供电和地线

1.       CMOS
设置不正确,可载入默认状态

2.       5V
供电不正常,追查4142脚线路

3.
测量各引脚的对地阻值,如有异常,沿着线路检查

4.
接口1RST信号有无高电平

5.
主板上的接口或转接口不良,可更换测试(SONY富士通接口线坏最多)

6.
排除以上问题则为南桥坏(一般南桥坏的不多)

7.
认乱码,无法分区或分区不能保存

a.
多数为3-1823-29之间的线路开路或阻值变大,通常为南桥信号是出与HDD接口之间的排阻坏或是PCB板断线

b.
硬盘加了密码之后,在有些机型上能认到,也会出现找不到分区表或无法分区

十五.光驱接口电路检修

  供电5V(看能否出盒,可判断有无供电)

  各信号引脚对地阻值

  接口坏或虚焊

  南桥空焊或坏

  IDE接口冲突

  注:通病:IBMR32 R40经常认不到,为南桥空焊

十六.USB故障

维修思路:a.检查USB接口和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b. COMS
设置,清CMOS

          c.
检查USB接口的5V供电

          d.
检查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通常为500左右,且2个阻值相同

          e.
试换南桥

十七.PCMCIA接口故障

维修思路:

a.
观察PCMCIA接口插槽内的插针有无断针变形或者接触不良

b.CMOS
设置,清CMOS

      c.
PCMCIA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

      d.
PCMCIA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e.
PCIBUSPCI总线)的对地

      f.
试换主控芯片,供电芯片,南桥

代码诊断:FFCPU不工作

:没检测到内存,38:检测到内存工作,不过内存

:初始化PCI总线,为南桥坏

          4A
:不过显卡

断电,运行中突然断电,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引起

  CPU芯片等散热不良,以至过热保护断电主要检查散热器与CPU晶片是否充分接触,散热器内部有无灰尘或异物堵通风口,风扇转动是否正常

  核心供电过高或不稳定,如CPU北桥的供电芯片,在路检测各路电路电压是否有瞬间的大幅度起伏

  CPU温控电路,检查替换温控芯片或温控电阻

  操作系统也会引起意外关机

  CPU本身损坏,CPU散热器的导热铜管内部的冷却液体干枯或失效引起

  主板上虚焊,会引起无规律掉电

  电源开关接触不好,会引起关机和有时不开机

Cpu
核心供电的维修方法(无CPU核心电压输出)

测量核心电压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出现短路时应考虑相关的电容和其它器件

测量MOS管的好坏(通常上管容易坏)

测量次级电压控制IC的供电是否正常,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替换次级IC

测量主控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供电,开启,PG

测量VID信号的对地阻值(用假负载时为0欧姆,主要是判断CPU座子是否有空焊)

在以上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我们要考虑反馈电路和大电感是否有虚焊

试换主控电源芯片

网友:
非常受益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
给力 好啊
是新手学习的基础资料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了

网友:
顶一个,很好和学习资料。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3-01-31):
感谢LZ,, 非常棒的学习资料

网友:
这种好贴就要多发,新手多学习!感谢了!!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

请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