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手进!!1长城ATX-300SD电源想把+12输出改高怎么改?

楼主(2011-09-18):
如题,我想把电源的+12V输出改成14V输出怎么改?其他输出变不变无所谓

网友:
一个字------难!想改变一个电压就要把整个电路重新设计啦!

网友:
加大负载电阻看看  一两伏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的ATX电源的稳压端负反馈电阻有2个,一个接+12V起主要稳压调节,另一个接+5V主要起到监控调节作用,有些电源+3.3V也接,2个电阻同时接到TL494的负反馈端1脚,因此要调整电压到14V,可以把图中的接+5V的电阻去掉,调大红圈内的电阻既可,但要注意DZ5去掉,这是12V过压检测元件,只要调的不高,其他不用改动,如再继续调高,就得把其他过压保护电路去除,否则会自保。

网友:
谢谢版主!我试过把1脚下地的电阻改动,电压可以升到14.4V,但是一接负载就自动关机了,不接负载可以正常开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过压保护应该不可能吧?因为不接负载可以工作啊!望继续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负载接,如果用大功率12V灯泡接得话,瞬间过载保护的,因此,你把电源管理芯片494或7500的4脚直接接地,去掉保护动作,相当于以前的AT电源。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耐心指教!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耐心指教!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了,你就不揭帖么?就是如何解决,给其他人参考。

网友:
这样会不会用不住啊,故障率会不会变高啊

网友A:
按版主说的做,14V输出带载正常,问题得到解决。我把过流保护下地电阻没有改成零,改为1K了(心想还起点作用)于是闲的蛋疼,手贱,做下14V短路测试。结果杯具了,现在没有输出,494供电变为1.9,短接绿线变为1.3,不知道是不是494挂了啊,心痛中(开关管应该没有烧,12V变压器初级供电正常,开关管没有直流短路击穿的现象)。。。。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版主说的做,14V输出带载正常,问题得到解决。我把过流保护下地电阻没有改成零,改为1K了(心想还起点作用 ...

手贱就这样,我以前经常手贱。先把494的9V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改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B:
我现在正在改造一个 电源。

这个真的很麻烦。就算像楼主那个改造电压出来了带载正常也不算真正成功。个人觉的改造要把原电源的电路跑出来并弄清其原理,起码的哪是启动哪是稳压哪是保护要心中有数。改造后的电源也要有稳压、过压过流保护并实践检验好用才算完美改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改造一个 电源。

这个真的很麻烦。就算像楼主那个改造电压出来了带载正常也不算真正成功。个人 ...

同意此观点.照此观点改动就必须重新设计保护电路.当然如果不用+5V等电压,把这块的保护去掉.只留+12V这一路的保护电路.改了空载正常,上负载不行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没有改过。。。。。。。。。。。。。。。。。。。。。。。

网友:
将取样从原来的5V输出端改接到12V输出端,改变原来取样电阻值,将过压欠压取样去掉(改的话也行要慢慢调),如果只要14V输出的话,可以将其它几组的整流二极管去掉.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想该一个。

网友:
你改下调控电路就好啊!

网友(2011-10-31):
请问楼主、改14V.是想拿来作什么的,给12V充电电池用的吗??如果是的话要作好充电限流。

网友:
我觉得除了重绕变压器就只能加升压电路了。

网友:
感觉意义不大嘛!还不如直接弄个14V 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