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个图

楼主(2011-09-18):
本图中915GMDDR_VREF电压为0.25V,正常是不应该是1.25V,测过R405 R406电阻102电阻阻值正常,且更换过,并拆掉C72 和C205,915GMDDR_VREF直接到北桥,也没到别的地方了,是不可以判断北桥的问题?

网友:
V星S260的机子,现在不过内存,档D4

网友:
R405上端2.5V正常么/
断开点看看吧

网友:
2.5V肯定是正常的啊

网友:
没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