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MU18ER-lf 怎样刷程序

楼主(2011-09-18):
有一 瀚视奇HG221A, 最先是电源板不良无电源灯显示,直接代换电源板后,电源灯常亮。 程序板、按键板电压正常,准备刷个程序。
这个板是 TSUMU18ER-LF + 25flash, TSUMU18ER-LF资料特难找,有谁知道TSUMU18ER-LF 是什么方案? 用哪个软件来刷?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
25flash这才是程序芯片跟18没干系,网上有卖25系列的编程器,很便宜

网友:
编程器我都有的, 只是TSUMU18ER-LF这种之前倒是碰到多次,换通用板基本可以解决,但这次换的通用板在1440*900上有横汶,其它分辨率都正常。想它原板修好,就是TSUM这种从没刷过,基地里也找不到案例。

网友:
mstar应该可以刷吧

网友:
有些麻烦,省时间最后直接按通用板给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