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电源不通电 块来看看 看完不后悔

楼主(2011-09-18):
戴尔的电源 能跳电压有个开关230-115客户调到230上去啦电源保险还有一个电阻也烧啦TVR10241我换了个TVR07471 上去没有好了 可是老是烧保险 怎么回事后面是不是还有短路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量的还请高手赐教 传我点技术

看完了 我后悔了 同意
看完了 但是我后悔了。。。

网友:
在中国市电220V 调到230是正确的 看一下整流 开关管

网友:
修电源,串灯泡,常识

网友:
250V也不应该烧呀? 查300V电路元件  待机开关管 主开关管。

网友:
你们说的整流怎么量  待机开关管 主开关管 在哪

网友(点评):
你去看置顶贴吧。那里或许能让你更深入了解下这些元件。

网友:
其实修电源是很需要基本功的东西,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明白的。最好是先好好学习一下电子电路基础。

网友:
整流桥坏了最爱炸保险

网友:
一般先看300V大电容有没有。。。再看待机3vsB 再修其他的。。

网友:
以目前楼主的水平,还是修练好基础之后再说吧,欲速则不达

网友:
先检查有不有短的地方再通电。

网友:
首先,看有短路的地方没,在查其他问题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哦。看看整流桥 开关管

网友:
整流桥怎么量

网友:
我来告诉你:“用万用表量”!

网友:
这个也知道  红笔量哪  黑笔量哪 怎么量有组织怎么量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