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68SM不跑码。

楼主(2011-09-18):
加电后,3.3V 5V 12V -12V灯亮,但没有显示代码。南桥有温度,CPU都有正常热量。
。内存电压1.9V?
CPU旁边的固态电容4V/560uF好像有半个毫米的冒头,应该没关系的吧.
怎么搞的
补充内容 (2011-9-27 20:50):
加焊桥,已经修好
cpu

网友:
还是从CPU供电查吧。。无码就是CPU没有工作啊。。工作了就一定有码。。CPU不工作只二个原因。供电问题。U坏。。

网友:
U没坏,但是U发热啊。发热不是工作了吗。

网友:
你像我修主板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就是先换一个电源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一个u试,还不行的话就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然后就是点触发。看诊断卡复位灯亮了又灭没,如果有复位则说明CPU供电正常。问题就肯定在别处,然后再测内存电压,总线电压,桥电压,最后在做桥,或者也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按照时序修不行刷BIOS

网友:
现在修好了,把桥加焊。

网友:
比较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