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烧录程序

楼主(2011-09-18):
求20寸宽屏的烧录程序,屏的型号是M200RW01,驱动板是2025L

网友:
你是要MCU数据还是刷机程序?数据报上ROM芯片型号
程序没有 刷MCU 不是有程序就可以嘀 不要认为有个程序就可以吃了所有MCU

网友:
2025L的通用板不能点20寸的屏,换其它的通用板(如RTD2270)来点吧。

网友:
买2621万能板 直接跳线搞定。

网友(点评):
2621能点20寸的?好像最大只能点19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