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场馆输出电压跟控制电压0.51

楼主(2011-09-18):
刚开始下场馆短路了 换过  控制IC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 测卡复位常亮  -12V没有
各位大大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不太会连它是好是坏的判断都成问题。

网友:
先跑出来-12V啊。。-12V就是点亮时必须的。。所以先跑出-12电路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