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一会出来一会又消失时这么回事

楼主(2011-09-18):
rt
。。。。。。。。。。。。。如题
U盘

网友:
看你是接住板还是机箱上咯!
要是机箱上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主板上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一般如果插的是主板上的话就很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从新换个版本吧

网友:
估计U盘问题,,有的U盘不稳定,就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的U盘也出现时有时无,没法只有换新的U盘。

网友:
看看“起死回生的8g金士顿g3U盘”贴,闲置一段时间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在其他机器上正常,请检查主板U口供电,看靠近U口的电容是否鼓包

网友:
我觉得是U盘自己的问题。

网友:
进pe 看能不能认u盘 如果还是不认就是 电脑供电的问题

网友:
U盘换到别的电脑上正常吗?消失了还会再出现吗,还是只出现一下就没了?如果只出现一下,主板5V/5vsb那里的跳线跳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如果还是不行,换个电源看下,换了电源都不行,那就是主板5V供电不足

网友:
1、U盘问题
2、主板前置USB接口问题
U盘而已,以目前的电脑配置来讲,应该不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只U盘是因为U盘有虚焊

网友(2011-10-19):
可能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拿棉棒沾一点铜油把公母座的金手指擦干净

网友:
上面有几个说的方法不错,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