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三星问题,

楼主(2011-09-18):
`三星R系列开始是用W7,我用PE进系统,重新GOST的,之后蓝屏怎么办,我的PE是XP的
蓝屏怎么办
三星

网友:
而且现在不能进光驱,怎么搞,高手指点

网友:
先把BIOS会设置了在来求助

网友:
BIOS 设置什么

网友:
在BIOS里面把SATA的模式修改下。

网友:
没有这个选择啊,

网友:
用慢装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在别的机器够系统试试

网友:
怎么慢装啊, 指点一下

网友:
很明显楼主走错房间了

网友:
拿到另外个机器上装系统啊再放到原机解压啊.

网友:
也就是说把硬盘模式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