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3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1-09-18):
今天接到一款三星r503的机器,说来着那奇怪,pe里看不到硬盘盘符只有u盘盘符,根本做不了系统,用装机的光盘能做系统,驱动好不容易才驱上又掉啦,然后就重启过进速条蓝屏,我都晕啦,求求给位大侠教我几招,谢谢啦,在线几等,,,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要进去改模式了

网友:
要到BISO里关好几个设置才行,百度一下试下,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要改下BIOS

网友:
就是改BIOS ,硬盘的兼容模式

网友:
进PE正常、过进度条蓝屏,推荐查用楼上的建议。

网友:
进BIOS改下硬盘模式改成IDE的看看

网友:
硬盘模式改试下

网友:
我已经试过啦,故障依旧

网友:
用其他机子够个系统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