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宽屏灯管老化引起电源平衡保护的维修

楼主(2011-09-18):
优派19宽屏VA1912wb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闪屏后黑屏
电路图

高压一体板为DAC-19M005,电源管理芯片为BIT3713,15脚为检测保护脚。

补充内容 (2011-9-20 14:21):
一般的去保护就是将15脚挑空即可。经过本人试验,还有一种局部去保护的方法,就是操作上麻烦一点。下面是实验过程和原理介绍:

4个小口灯管接口分别为CN200、CN201、CN202、CN203,平衡保护电路由电阻、三极管、电容、二极管组成,分四路经4个二极管后融合到BIT3713的15脚,正常工作电压为2V多。当电源板低压和高压及驱动板都正常的情况下,而4个灯管中的1个或2个灯管老化或损坏或高压包输出端某路灯管不正常时,损坏的一路产生较低的电压或高于额定电压,当电源IC15脚检测到某一路电压不正常时就会停止工作而保护,就会造成黑屏或闪屏现象。知道了工作原理,我们就可以局部去保护,就是拿下那一路对应的红色二极管即可,让电源IC只检测到正常的电压,这样,电源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过呢,建议只是在应急情况下修理,损坏部分还是更换为好。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坏的很多,宏基的上面也有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测4个灯管的电流,出入大必须换灯管,要不还会返修,除非不保修。

网友:
高压板很多保护原理都差不多,对于个别灯管故障而客户不想换灯管,也只能这样应付了,但首先要对客户说明,这样只能将就用,终有一天显示器还会出问题,除非换灯管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去保护 返修率高    个人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