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的驱动板如何选择驱动程序

楼主(2011-09-18):
就拿乐华的NT91B通用板配这个屏,屏的型号是M200RW01

网友:
让人写好程序吧 20的程序不好找哦

网友:
我自己弄了个EP1103B的编程器,只是那这个20屏做个例子,

网友:
找一个乐华对应的屏程序,用NT4.5软件刷写。

网友:
这有个20的程序你可以试试写。

网友:
程序我这有一些,就是卖编程器带的,我是想知道如何选择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