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从上到下出现黑格子

楼主(2011-09-18):
求助各位大侠,我的液晶显示屏上网一段时间后,从屏幕上面一格一格得往下黑屏,用手摸一下会亮,然后又灭了,这应该不是液晶的问题吧?

网友:
是往下滚动的黑条吗?应该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这问题已经变了,现在是开不了,只有背光灯亮。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呵呵

网友:
上个图看看,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给别人修好了,说是屏上面的升压电路问题,请问屏上面有升压电路吗?

网友:
没见这种现象,最好能发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