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闪屏

楼主(2011-09-18):
明基17寸,四灯管的,顾客拿来一闪一灭的,拆开机检查,发现不插屏线就不闪,一直会亮着,一插屏线就会一闪一闪的,而且显示出来的图像相对比较模糊,请问有朋友遇过这样的问题吗?没有思路,郁闷,有的话请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你把按键板按键全换掉 电源板如果有C5706 的话全换掉

网友:
应该是 屏的问题!!!

网友:
你发个故障图上来让大家帮你判断下。。

网友:
着重查一下驱动板,看高压开启信号跳变否?或者屏电路有短路。

网友:
应该换屏线试试!有可能屏线老化!

网友:
图像模糊 应该屏有问题哦  先点屏看看。